求助 html转cad格式

楼主(2024-04-17):
请问论坛的各路大神,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将html的文件转成tcf格式的文件。

网友A:
这种转换比较少

网友B:
某宝上有,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有,可以去看看。/

我都找高了,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转换比较少

对于你们来说少见,我们搞维修的就见得多了,比如tvw a3p brd faz fz cad html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