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维修常用的的七大方法

楼主(2024-04-19):
根据对PCBA的维护和分析经验,可以将维护方法归纳为七大类,下面就由PCBA加工厂商_安徽英特丽小编为大家整理方法具体如下:

一、目视法
目视是一切维护的基础。一片不良PCBA拿到手上,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一个全面的PCBA的外观检查,看看有无断线﹑Open﹑Short﹑冷焊﹑缺件﹑多件﹑错件﹑跪脚以及零件位移﹑立碑﹑反白﹑变形或被烧毁等等,尤其要注意PCBA背面是否有连锡?另外还要看有缺陷的PCBA是否修理好了,BGA焊点是否有规律,其他部位是否有烙铁移动的痕迹。目视检查是维修分析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二、比较法
比较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按测量方法可分为:
A.电阻测量的比较;B.电压和波形测量的比较;C.当前电流测量的比较。
2. 按外观可分为:
A.多件及缺件比较;B.错误零件的比较;C.同一零件不同厂家的比较
3.按功能测试可分为:
a、不同工位功能测试的比较b、良次品功能测试的比较C.不同规格夹具的功能测试比较;D.不同外部设备功能测试的比较
比较是一个捷径,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发现问题。通过比较不同的维修方法,我们可以及时准确地找到问题的关键。

三、触摸法
严格来说,触摸法又称温度传感法,即用手直接感受PCBA上芯片组或其他部件的温度,直观判断PCBA是否正常工作。方法可用于生产线的实际维护分析和功能测试。在PCBA生产过程中,对于那些设备热但功能测试正常的PCBA,我们有一个让操作员触摸设备以确定PCBA质量的例子

四、手压法
手动压制法主要适用于bgaopen、冷焊或锡裂纹等不良现象。可用于通电测试和正常电阻值测试。其优点是可以减少相关测量和维护的繁琐步骤,大大缩短维护时间。手动压制法也有一定的应力。对于一个成熟的维修分析员来说,当用手按压PCBA时,力应该是合适的。不要用力过大,不要抬起PCB的一端,然后用手按压BGA,以防PCB断电或断开。

五、断路法
开路法是测量PCBA元件电阻值的常用方法。所谓开路法是指断开线路并单独检查。通常用于判断冷焊、开路、部分零件短路或某点电阻值过大或过小等。在断开电路的过程中,我们有时需要移除一些电阻器、电感器、三极管或其他部件,有时需要拾取一些芯片的引脚。消除芯片附近的漏极电阻以测量上限信号是断路法的典型应用。

六、去污法
PCBA上有些不良现象,如电池漏电流过大或其它外接设备功能测试不良等,我们在量测或更换零件以前,可以目视一下看嫌疑的地方有无锡渣其它杂物等,必要的时候要对其进行清洗,对某些不良现象这一招会有奇特的疗效。

七、替换法
  替换法也有一定的原则。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对各种pcba的了解和维护经验来决定先更换哪个,后更换哪个。其次,一些关键点信号的测量也可以作为我们替换的基础。在实际维护中,对于目前难以找到的有缺陷的PCBAs,我们的更换是更换法的典型应用。

更多关于SMT加工快速打样、高端PCBA加工、SMT贴片加工价格等信息,可搜索安徽英特丽进行详细了解。

网友:
虚焊还有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