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闪退

楼主(2024-04-19):
如图提示,近期已遇到多次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补丁是最新版本的037。昨天,在电脑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突然弹出窗口后,所有打开的brd文件全都自动关闭。从此,再也打不开PCB文件。上个月也出现这种情况,听说可能是env引起的。于是,将env的skill 都去掉。后面软件重装了几次,都无法打开,试了不打补丁,用了一阵子。现在这个情况又出现了。。。。。
16.6版本又能正常打开和操作,sigrity软件的部分功能也可以打开使用。

网友(点评):
是檔案格式出了問題, 最有可能, 1.skill. 2.使用到舊版零件. 3.操作方式.

网友:
可能是电脑的配置问题
也有可能是电脑系统

网友A:
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重新安装一下补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重新安装一下补丁就可以了

补丁装了也没解决

网友:
    如果最近有安装有道桌面词典可以卸载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