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如何实现不贴元件的特殊显示方式

楼主(2024-04-19):
    Capture CIS出BOM时,利用BOM Variants是可以让不贴的元件变成灰色并且还显示Do Not Stuff,

    请问可否自定义不贴的元件属性?不显示Do Not Stuff或者自定义显示简单字符(DNI)?如图

    还用对于不贴的元件是否可以用另一种显示方式,比如果下图中的,在元件上打一个叉

网友(2024-06-14):
    我也想实现这种方式...

网友(2024-08-29):
    建议是否可以在器件value前加个前缀“DNI” 或者“NC”来标注。方便阅读,检查。

网友:
    好想法,能实现最好

网友(2025-02-19):
    修改NC器件显示自定义字符设置如下:
    打开“options”选择“CIS_Configuration...”,在打开的菜单中选择“Setup...”进入设置配置数据库菜单,点击“Administrative Preferences”选项卡,在“Design Variants”对应的文本框内将“Do Not Stuff”修改为自定义字符然后保存即可。

网友(2025-03-26):
    view->vairant view mode... 就可以了呀。前提是你设置了变量bom。然后就可以把NC的显示成灰色。明显区分其他物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