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调试匹配时,Smith软件模拟调试不准,差别很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4-19):
如下图,根据Smith3.1软件模拟,在负载端增加并联接地电容后,理论上S11阻抗会沿着电导圆顺时针移动,并0.5pF则会刚刚好和50欧等阻抗圆交界;
而实际在板上焊接0.5pF后,不是按照mith3.1软件模拟的结果来移动的,而是到了另外一个点,和软件模拟的点差异比较大。

这个是不是板子和器件本身的寄生参数引起的差异?不是理想电容?焊接和板子走线也会有寄生参数?
欢迎各位大侠给与指导讨论。

原始S11

原始S11

在负载Port2并0.5pF电容

在负载Port2并0.5pF电容

网友:
    有问题截图吗?

楼主:
    忘记了附图,添加上

网友:
    猪尾巴没做端口延时补偿,实际落在史密斯图上的点不代表真实的天线阻抗。

网友(2024-07-23):
    遇到过同样问题,等大神回复

网友(2024-08-22):
    lz找到原因了吗,同样关心此问题

网友:
    看上去,原始S11图并0.5pF影响到器件的收敛性,综合效果的显示。

网友(2024-09-29):
        这是个什么器件的匹配?有些宽带器件不可能像datasheet上说的那样阻抗轨迹就一个小点,得先把器件本身调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