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P封装

楼主(2024-04-19):
4.5  QFP封装4.5.1  器件脚(图示中的L)选择范围:(公制直接转英制,取大整偶)
   0.4mm~1.27mm范围时选取1.0mm;
0.45mm~0.75mm范围时选取0.8mm;
   0.5mm~0.7mm范围时选取0.8mm;
   0.6mm~0.8mm范围时选取0.8mm。
4.5.2  封装焊盘长度建造原则
器件在放置之后,器件脚位于焊盘的中心位置,器件脚与焊盘的外侧和内侧同时要留出0.5mm的空间。
4.5.3  焊盘宽度
焊盘宽度值的设定最小值至少是实际器件脚的最大值。
管脚中心距与建库焊盘宽度设置对应关系(供参考):
管脚中心距/焊盘宽度:0.4mm/8mil   0.5mm/12mil  0.635mm/16mil
                        0.65mm/16mil  0.8mm/22mil  1 .27mm/28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