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内存金手指的那个小尾巴是啥

楼主(2024-04-20):
如图为JEDEC官方参考设计 DDR3 SO-DIMM 内存, 图为 L1_TOP层 和 L6_BOTTOM 层, 金手指那个小尾巴是干啥的? 我看京东上的内存,有的确实有这个小尾巴

网友:
    電性出廠檢測用

网友A:
    这个设计看上去不太规范啊,我记得金手指的PIN出线都要出2MM再打折的嘛。

网友B(2024-05-20):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看上去不太规范啊,我记得金手指的PIN出线都要出2MM再打折的嘛。

    现在工艺可以支持不引出再折了吧

网友(点评):
他說的是內部拉線規則.

网友:
    防止金手指脫落

网友:
    电金引线,用于将所有金手指都通上电荷使用。

网友:
    PCB板厂在给金手指做电镀金的时候导电用的,需要给所有金手指焊盘拉根细线出来连起来,最后在铣板的工序再将PCB铣开,但是会残留这个小尾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工艺可以支持不引出再折了吧

这不是工艺决定的,是因为插拔过程磨损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