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办法为OrCAD设置器件的默认自定义属性

楼主(2024-04-22):
    我想在每个新添加的器件,添加一个默认属性。 就是添加任何新的器件后,都可以自动添加这个自定义属性。 现在是在原理图中添加完新器件了,再从Edit Property里面添加, 感觉比较低效。 哪块可以设置么? 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Capture CIS, 就CIS資料庫系統啊, 同零件可對應至不同 Property .

网友:
    COPY出来一份,下个在这个上面改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 比如我加了一个电阻,手动添加了属性cust_property, 然后我再添加一个新的电容,也希望新加的电容直接就有那个cust_property属性了。 有没有办法设置工程的属性,可以自动添加这个属性,无论后面添加啥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