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D中如何把顶层的焊盘的颜色和走线的颜色区分开。设成不同的颜色???

楼主(2024-04-23):
    请问,在AD中如何把焊盘的颜色和走线的颜色设置成不同的颜色???

网友(点评):
沒辦法設不同顏色, 但能有差異,就是PAD剩外框, 不填滿.

网友:
    找网络设置里,走线的网络

网友:
    通过设置PAD和TRACKS的不同透明度可以把焊盘和走线的颜色区分开来。
    可以尝试如下方法:Panel->View Options->Advanced->分别设置PADS和TRACKS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