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差分线这样走影响大吗

楼主(2024-04-24):
如上图,一段高速差分走线在黄色圈区域被一个GND过孔隔开,这样的走线方式对阻抗的影响大吗。
(图是某个服务器主板的PCB)

网友A:
一般不这样布线,可以换层布线

网友:
    有的时候就用就行了。。。

网友:
    差分走最重要的还是等长与完整的参考平面

网友:
    看速率,能不这样走就最好,实在没办法也只能这样走,速率不高影响不大,速率高可以仿真一下看影响大不大

网友:
    一般不这样布线哦,一般会是绕线等长补偿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速率和走线长度,走了差分线这种走法阻抗肯定是变了,但是如果速率很低就是影响很小

网友:
    能不这样,最好避开,地孔的话也相对好点

网友:
    一般不这样子走线喔,如有条件就尽量优化下,如是在无条件改善,也得接受或者加层

网友:
    速率不高可以,速率高最好仿真一下试试

网友:
    低速时,可能没啥问题,跑高速,可能影响较大,有问题

网友:
    虽然跨别的焊盘分开了,此焊盘为空或者普通信号估计影响不大!等你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这样布线,可以换层布线

这是ddr,怎么能说换层就换层呢,同组同层

网友:
    上下两边的单端线看看能不能调一下,给差分让出一个通道,走一起

网友:
    这样的话耦合性会差一点,不过差分最重要的还是等长,低速信号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