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无模命令

楼主(2024-04-25):
    pads VX2.3无模命令能添加其他指令吗?例如我想增加“A”为走线等功能。望大神回复

网友:
    软件太老了没意思 。。试试最新的SailWind

网友:
    有些无模命令可以改,我就改了ERF这三个。有些改不了。看一下自定义快捷键那里,你自定义的就可以改。ROUTER能自定义的快捷键比layout多。

网友A(2024-05-28):
    肯定可以啊,我改的和Cadence快捷键一样,免得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啊,我改的和Cadence快捷键一样,免得串了

!!!大佬!!是怎么改的,例如我想设置走线是“a”,删除是“d”,撤销是“z”,但是这些字母在无模命令里都有功能,要怎么设置才能不影响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啊,我改的和Cadence快捷键一样,免得串了

    大佬能不能分享一波

网友(2024-06-29):
引用 楼主:
!!!大佬!!是怎么改的,例如我想设置走线是“a”,删除是“d”,撤销是“z”,但是这些字母在无模命令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不能分享一波

楼主:
    大佬,图片一直在转圈诶,加载不出来。。能否通过图片这个路径上传看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图片一直在转圈诶,加载不出来。。能否通过图片这个路径上传看看呢?

在这可以更改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