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TVS管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24-04-25):
如图所示,这个从变压器二次侧出来接的差分,为啥要串个tvs管呢,意义何在呢

网友A:
过电压保护:当电路中出现过电压情况时,TVS管能够迅速导通,将多余的电压引导到地,防止其传播到其他电路元件,从而保护电路中的敏感器件和半导体元件。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对的,就是过呀保护。

网友B:
    应该是控制差分信号的电压幅值,使用TVS进行钳位,避免电压幅值高过损坏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电压保护:当电路中出现过电压情况时,TVS管能够迅速导通,将多余的电压引导到地,防止其传播到其他电路 ...

这个TVS管是并在差分信号两端的,并没有接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控制差分信号的电压幅值,使用TVS进行钳位,避免电压幅值高过损坏器件

    赞成你的说法,利用tvs的钳位功能

网友:
    对差分信号电压进行钳位

网友:
    呆兒子(DIODES)TVS for Ethernet Application

网友:
    乙太網路Ethernet)接口初級端Primary Side)的設局Surge)分三種測試模式。

    • MDI+ to GND
    • MDI- to GND
    • MDI+ to MDI-

    相對應的 TVS 保護接法也就是和上面一樣!

网友:
    稳压钳位,防止异常情况导致的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乙太網路(Ethernet)接口初級端(Primary Side)的設局(Surge)分三種測試模式。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复,这下完全清楚了

网友:
二次侧的ESD用于吸收差模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