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23.1框选时跟不上鼠标移动速度

楼主(2024-04-25):
各位大佬,有没有知道如标题所描述的情况,我的电脑配置是CPU:锐龙5800H,集显,16G内存笔记本,安装22版本没有问题,安装23版本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电脑配置还可以。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我公司都用一个版本,相互之间配合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更新显卡驱动就好了

楼主(2024-08-07):
引用 网友A:
更新显卡驱动就好了

非常感谢,更新显卡驱动后现在正常了。

网友:
    你的系统是什么版本的,有出现过在原理图里放大缩小鼠标会飞出原理图框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