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是orcad的2个part ,请问怎么重cis里面调出来这几个参数文字就是红色的呢?

楼主(2024-04-25):
下图中是orcad的2个part ,请问怎么重cis里面调出来这几个参数文字就是红色的呢?

网友:
在建原理图元器件封装的那里面可以对各个显示属性设置颜色。

楼主(2024-11-04):
引用 网友A:
    cis主要在"給予零件屬性值", 連BOM都不是它控的.

所以要紅字, 就是建二種線路圖零件(正常和紅色)給予C ...

老师您好 ,这个帖子中问一下其它问题“下图为一个CBB的 库分成了ABCD4个分页码,但是在抓下来用的时候,就会有4个项目位号的元器件及信号出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