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lwind画完板后。。

楼主(2024-04-26):
    请问下已使用sailwind的大神们,用sailwind画完板子后,保存的文件是什么格式的呢?能直接用cadence/pads/AD打开吗?

网友A:
    .PCB。还是要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还是要转

    Pads的文件也是.pcb,那是不是可以直接用pads打开sailwind的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Pads的文件也是.pcb,那是不是可以直接用pads打开sailwind的文件?

    另存成PADS格式就行了,本身就是一个核

网友:
    可以直接打开PADS 9.5文件,不需要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成PADS格式就行了,本身就是一个核

那看来硬件用pads,layout用sailwind也可以无障碍交流了!存成pdas格式的话,不会丢东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看来硬件用pads,layout用sailwind也可以无障碍交流了!存成pdas格式的话,不会丢东西吧?

画板的买正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看来硬件用pads,layout用sailwind也可以无障碍交流了!存成pdas格式的话,不会丢东西吧?

    不会丢,干就完了

网友:
    画完就投板了哦;亲;

网友:
    真开心,国产也有这个软件。能画板就行。

网友:
    .PCB; SailWind 可以导出.ASC;

网友(2025-02-11):
    点击另存为,保存时要选择保存类型为:PADS VX Layout文件(*.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