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

楼主(2024-04-26):
按PCB板厂说明,要>0.15MM,小了板厂处理还是?重做封装?

网友A:
    最好是自己改封装,如果实在懒得改,直接出资料让板厂修改,离焊盘过近的能移则移,不能移的按套除制作,接受字符残缺即可

网友B:
    要看字符到阻焊的间距最好保证3mil+,不能看到焊盘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自己改封装,如果实在懒得改,直接出资料让板厂修改,离焊盘过近的能移则移,不能移的按套除制作,接受 ...

板厂会根据他们的工艺,来切除,是吧,残缺会不会影响贴片?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字符到阻焊的间距最好保证3mil+,不能看到焊盘间距

    OK,看到密度高的板,2MIL都有,板厂处理就怕全删除完了,把丝印线。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搞錯了, 是文字線寬的規定 0.15mm=6mil .(非距離)

當然板廠能改, 只是希望你下次不要用文字線寬 ...

    茅台哥,没搞错,就是PAD-丝印 AIR-GAP附件是板厂要求。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厂会根据他们的工艺,来切除,是吧,残缺会不会影响贴片?
感谢

器件丝印框残缺没事,不要删掉正负极/一脚标识等重要标识就好了。你也可以出一份装配层的丝印图pdf给到产线,作为双重参考。最后还是建议你自己改封装板厂不要动你资料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丝印框残缺没事,不要删掉正负极/一脚标识等重要标识就好了。你也可以出一份装配层的丝印图pdf给到产 ...

如果像BGA面的,丝印大了,不是全给删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像BGA面的,丝印大了,不是全给删除了

    丝印的确放不下,仅保留一脚标识即可。可以和板厂商量具体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的确放不下,仅保留一脚标识即可。可以和板厂商量具体方案

    OK 感谢,我看其它的PCB ,丝印还有3MIL的,间距还有0.1以下的……搞的乱了。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搞錯了, 是文字線寬的規定 0.15mm=6mil .(非距離)

當然板廠能改, 只是希望你下次不要用文字線寬 ...

    你才是搞错了吧,丝印的生产偏差本来就比较大,6MIL是很正常的。是丝印到焊盘间距不是阻焊到焊盘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