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技术帖 | RK3568开发板的OTA升级教程

楼主(2024-04-26):
说起OTA我们应该都不陌生,它是一种可以为设备无损失升级系统的方式,能将新功能远程部署到产品上。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网络下载OTA升级包,也可以通过下载OTA升级包到SD卡或U盘后再对设备升级。

本文将通过飞凌嵌入式OK3568-C开发板来为大家介绍OTA升级的流程,本地升级程序recovery执行升级的流程及技术细节。

1. 制作 recovery.img
recovery相关的源码路径:
buildroot/output/OK3568-recovery/build/recovery-develop

如果有修改过以上目录的源码文件,则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1).forlinx@ubuntu:~/OK3568-linux-source$source envsetup.sh
(2).选择某一平台的 recovery 配置,输入96
(3).forlinx@ubuntu:~/OK3568-linux-source$make recovery-dirclean && make recovery #清除编译产物重新编译
(4).forlinx@ubuntu:~/OK3568-linux-source$make rkupdate-dirclean && make rkupdate #清除编译产物重新编译

如果没有修改过上述目录的源码文件,则直接执行以下操作:
(1).forlinx@ubuntu:~/OK3568-linux-source$ ./build.sh recovery #编译生成recovery.img
(2).forlinx@ubuntu:~/OK3568-linux-source$ ./mkfirmware.sh

将生成的固件拷贝至 rockdev/目录下
烧写/OK3568-linux-source/buildroot/output/OK3568-recovery/images/recovery.img文件。
点击设备分区表,勾选9,选择recovery路径,点击执行。

2. 制作升级镜像

如何验证是否升级成功了呢?我们要先对boot.img文件有一个初步了解,boot.img文件存放有设备树和内核,我们只要对设备树或者内核进行适当的修改即可。本例程以更新boot.img文件为例,对设备树进行了适当修改。

修改设备树文件:
/OK3568-linux-source/kernel/arch/ARM64/boot/dts/rockchip/OK3568-C-common.dtsi,

对forlinx_control节点做如下修改。默认只打开HDMI输出,将MIPI和LVDS输出关闭。

   model =“Forlinx OK3568-C Board";

   compatible ="forlinx,ok3568","rockchip,rk3568-evb1-ddr4-V10","rockchip,rk3568";
   forlinx control {

           status ="okay";
           video-hdmi ="hdmi";
           video-mipi-edp ="off";
           video-lvds-rgb ="off";
       };

修改文件:
/OK3568-linux-source/tools/linux/Linux_Pack_Firmware/rockdev/package-file

根据需求修改该文件,本例程以更新boot.img为例,所以将其他.img文件注释掉。用户可以根据产品更新需求对该文件进行调整。

本例程以修改设备树显示为例,修改完设备树后,重新编译内核。

3.升级操作
SD卡或U盘升级
将SD卡或U盘默认挂载到OK3568-C开发板的/run/media目录下。将update.img镜像文件拷贝到OK3568-C开发板的/userdata目录下,重启开发板后系统将检测该目录下的升级包自动升级。

FTP服务器升级
OK3568-C开发板端执行如下命令,将服务器的升级包文件拷贝到开发板进行升级。
下载完成以后使用以下命令进行升级:
update ota /userdata/update.img
升级过程中设备将会进入recovery模式,并进行自动升级,升级成功后会进入到正常normal系统。

4. 验证测试结果
将OK3568-C开发板上电,串口终端按住空格键,会进入uboot选屏界面。烧写默认出厂镜像文件现象:默认是开启HDMI、MIPI和LVDS三个输出。
烧写升级包镜像文件后现象:只有HDMI显示开启,其他的两个输出被关闭。

5. 注意事项

打包update.img固件时需要注意,升级固件可以全分区打包,也可以部分升级,可修改package-file文件,将不要升级的分区去掉,这样可以减少升级包(update.img)的大小。

package-file中recovery.img如果打包进去的话,不会在Recovery模式中升级,为了预防升级recovery.img过程中掉电导致后面其他分区无法正常升级的问题,该分区升级放在normal系统下升级,执行update命令时会先检测update.img升级包中是否有打包recovery.img,若有则升级recovery分区,再进入Recovery模式升级其他分区固件。

misc分区不建议打包进update.img中,即使有打包进去,在升级程序中加载判断到后也会忽略该分区,即使升级了misc分区,升级成功后recovery程序仍会清空misc分区中所有的命令及参数,从而导致达不到预想的结果。

如果将update.img升级包放置在flash中的userdata分区,则需要保证package-file中不包括userdata.img被打包进去,原因是可能会导致文件系统的损坏,升级成功后可能使oem或userdata分区mount不成功。若从SD卡或U盘升级时,可以打包userdata.img,从而对userdata分区进行升级。升级完成后会对userdata分区重新resize操作。

至此,OTA升级的全部流程讲解完毕,用户可以先按照该文章操作进行试验,熟悉本文章操作后,就可以对uboot,内核或者文件系统进行修改,通过OTA方式远程升级用户产品,从而修复产品中的BUG,更加方便地进行产品优化,更新迭代。

网友:
    有开发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