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六层板内层信号层设计~

楼主(2024-04-26):
    最近在画一块六层板,层叠结构为:1信号-2地-3信号-4电源-5地-6信号
其中3信号层走线较少,剩下很大空白区域,想问下这个空白区域是否需要铺铜,如果需要,是铺地还是电源?
以及该层铺设的地或电源是否要和2地、5地、4电源层分割一致?
感谢解答!

网友:
    3信号层建议空白区域灵活应对,敷地可能会好些;它无须与其它层的地或者电源分割区域保持一致。

网友:
    如果不是高压板,内层空白的区域最好都铺上地。大面积少铜的话,工厂压合起来会有问题。

网友:
    1-6 2-5 3-4,这些对称的层的覆铜率最好差不多,不然可能会翘板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3层走线较少甚至可以走4层板,要是实在需要6层板,3层建议也铺地

网友:
    空白地方铺铜,最好是地铜,另外最好加上若干过孔。原因:不铺铜会导致不平衡,PCB板加工的时候会翘/

网友(2024-05-27):
    对称层覆铜率相差不大,4层电源,3层线少建议铺对应的地并打地孔

网友:
    1-5 2-4 3-6 我的6灯板层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2024-07-22):
    铺设GND,这样电源被两层GND包围。屏蔽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