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主板的MCU、蓝牙模块、串口显示屏SD卡烧录,三个烧录接口做成三合一是否可行?

楼主(2024-04-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问题是想通过一种常规的接口如USB、SD卡等接口给三个模块实现烧录吗,还是说用接插件引出相关通信引脚就行

网友:
可以在里面加一个电子开关控制用来做切换升级,外面的按键用一个组合方式控制不同的路径

网友:
可以预置一个USB转4串口芯片 CH344,然后上位机通过选择不同串口号,来选择升级不同的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