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个网络的间距约束的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4-04-27):
有三个net,名字分别为A,B,C。

A与B间的距离10mil即可。

A与 C以及  B与C之间的距离都需要设置为20mil。

这样,有办法设置吗?

网友:
    class to class

网友(点评):
重點在每組是單線或多線, 多線是class to class, 但單線就不一定會用到 class to class, 但大多數這說法是"正確的".

网友:
    空间这么紧?必须保证是10mil与20mil?拉大一点不可以吗

网友:
    AB之间10,AC 、BC之间20?是PIN间距吗,走线走不出这样的

网友:
    Class to Class

A-B 10
A-C 20
    B-C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