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制作控阻抗问题

楼主(2024-04-27):
    本人新人,公司给了一个FPC项目,在设计完投入板厂,用的是有胶基材的设计,板厂那边和我说要想控阻抗用无胶基材才行,这是什么原因?来此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网友:
    FPC(柔性电路板)制作过程中的控阻抗问题是一个关键的技术挑战。阻抗控制对于确保电流传输的稳定性和减少信号干扰至关重要。以下是关于FPC制作控阻抗问题的详细解释:

首先,理解阻抗的概念是关键。阻抗是由PCB(印刷电路板)迹线及其相关参考平面形成的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当高频信号在PCB传输线上传播时,阻抗起到关键作用。控制阻抗有助于解决信号完整性问题,确保信号能够无失真地传播。

在FPC制作过程中,阻抗控制主要通过

材料选择:选择具有稳定介电常数的材料是关键,尤其是在工作温度范围内具有相对较小介电常数温度系数的材料。这样可以减小材料参数对阻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