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选元件后,属性窗口中为什么不能默认显示元件封装预览?

楼主(2024-04-27):
在原理图里点一下元件,属性中默认不显示封装预览,要点一下鼠标才能显示,什么原因啊?是哪里设置问题啊?这样太麻烦了,没完没了点鼠标。

网友A:
    是不是器件PCB封装没有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器件PCB封装没有添加

    当然添加了,不添加,点一下黑框那里是不会显示封装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理图是其他人画的,别人用的库和我用的原理图库名称不同,也就是source 不同的原因,改一下source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理图是其他人画的,别人用的库和我用的原理图库名称不同,也就是source 不同的原因,改一下s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