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IE 和封装 Package IBIS 文件关联编辑生成新的关联 IBIS 文件

楼主(2024-04-27):
请教大神, 如题所示,这种是怎么做出来?
1个封装里面有2颗die,  手上有die  ibis 和 封装体的 ibis, 怎么把几个ibis 合并关联成1个整体的ibis模型?
一定要使用哪种仿真软件么?    还是说就用txt 文档也可以直接合并?

网友:
我是新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你的问题似乎描述的有点歧义,应该是你手上有buffer的ibis模型和封装的S参数模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似乎描述的有点歧义,应该是你手上有buffer的ibis模型和封装的S参数模型吧?

    是 DIE 的 IBS 和    封装体的RLC 数据 。

网友:
    通常封装的RLC数据可以为ebd或者S参数。可以微信联系详谈:hewin666

网友B:
    没见过RLC的PKG参数还单独做个文件,一般都是直接在IBIS里。S参数的PKG倒是一般是个单独文件,这个S参数可以用HYPERLYNX的一个工具与IBIS封到一起,但是好像封到一起后别的工具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RLC的PKG参数还单独做个文件,一般都是直接在IBIS里。S参数的PKG倒是一般是个单独文件,这个S参数可 ...

封装的参数,大部分速度不高的做成RLC,直接在ibis里。dual die 的封装有s参数形式的,有ebd形式的。速度再高一些的比如DDR4\LPDDR4或者更高以及sedes的封装参数会是s参数形式的,可能我上面的表述有点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