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界面字体

楼主(2024-04-27):
v17.4:

高分屏下Capture的界面字体怎么调整大小?
还有Capture工具栏图标大小?

找了一圈在share\cdssetup\common\themes目录下看见有light/dark主题及qss文件,还有不同大小的图标集,感觉这就是界面样式表文件。
可以尝试修改了一下QMenuBar/QToolbar字体,间距等,都不起效果(想来可能是用于PCB Editor之类allegro系列软件的,这些设置可能在其它地方又重置了)。

PCB Editor的字体和工具栏图标可以在User Preference里面设置,但是使用大字体后菜单项里面都挤在一起,这个有人研究过吗?
(尝试修改share\pcb\text下的allegro.qss, spb.qss,增加QMenuBar::item的padding/margin,也不起作用)

网友:
    Capture的界面字体一般都用默认的,很少会有人关注这个

网友:
    默认字体,不需要刻意关注,如果要想改变,就用老吴的

楼主:
    不是关心不关心的问题,是高分屏下面字太小看着费眼睛啊~~

网友A:
    可以研究下Cadence\SPB_Data\cdssetup\OrCAD_Capture\17.4.0目录下的Capture.ini的这个文件,里面有些font描述,调试下说不定能实现字体放大。仅供参考。如果能改,欢迎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研究下Cadence\SPB_Data\cdssetup\OrCAD_Capture\17.4.0目录下的Capture.ini的这个文件,里面有些font ...

这个文件就是Capture菜单Options里面的那些东西,好像没有界面字体相关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界面字体?? 就WINDOWS 的顯示比例, 如150~200%.

原来使用125%,现在已经调成150%了,还是显小。
再调大其它程序没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