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4-04-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氮化镓和碳化硅是两种半导体材料还是说是一种快充技术必须用到的元件?我看很多适配器充电器甚至丝印都是GaN  SiC

GaN 和 SiC 的內阻小、耐壓高,有利於充電器小型化設計。

不一定要用這種材料,但使用傳統的 MOS 管,充電頭的個頭就會大一些。

回答的很精辟,6666

网友:
    直接用12.6V给三串锂电池12.6V充电,怎么感觉充得很慢。为啥一定要降压充电或者升降压充电才能实现快充,或者适配器输出18V,24经过充电芯片给电池组充电也可以实现更短的时间就把电池充满,而充电芯片给到电池端的充电电压并没有超过12.6V。

充電哀西(IC)會有定電流CC Mode)和定電壓CV Mode)充電階段,電池低電量時會以定電流CC Mode)模式充電;當電池電壓接近滿電時,就會改為定電壓CV Mode)模式充電。

使用 DC / DC Converter 12.6V,充電,電池滿電也是 12.6V,電壓相等。在快滿電前,時間會拉很長才充飽。使用充電哀西(IC)在整個過程,會保持高於電池電壓 50mV ~ 200mV,並監控其電流。

    使用 定電壓 12.6V 充 9V 電池(壓差很大),會有兩個問題。
    • 電流高得嚇人,除了發熱會縮短電池壽命,也容易發生起火或爆炸的危險。
    • 高電流充電,電池電壓很容易上升,但實際上是沒充飽的。

网友:
    充電哀西(Charger IC)定電流CC Mode)和定電壓(CV Mode)充電階段圖示說明。

网友:
    TI - Li-Ion Battery Charger solution using the MSP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