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里CIS库元件类型及PCB封装显示为NOT FOUND

楼主(2024-04-29):
    原理图里CIS库元件类型及PCB封装显示为NOT FOUND ,进入编辑里去勾选上后也还是不行,请问有没有哪位置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不?

楼主:
    调用的是PADS9.5的库,请问是不是需要转换

网友(2025-05-12):
引用 楼主:
调用的是PADS9.5的库,请问是不是需要转换

    不需要吧,两者完全兼容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