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2000仿真ddr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4-29):
    SPEED2000仿真ddr遇到的问题
DDR的IBIS文件中的pin那一栏是1 2 3 4 5 6.。。。
    无法与实际封装中的A1 B1 C1 A2 B2 C2...一一对应,有办法让软件自动匹配吗

网友:
    把PIN名称改成一样不就行了么

网友:
    需要手动编辑一下ibis 了

网友A(2024-06-0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PIN Mapping里Pin是数字和数据手册不对应

网友(2024-08-04):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PIN Mapping里Pin是数字和数据手册不对应

    靠pinname 一一对应修改ibis了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