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tprint expert pro生成allegro17.43d模型问题

楼主(2024-04-29):
求助,在footprint expert pro选择生成allegro3d模型后,能看到有3d文件,但allegro3d查看却没有,手动选择step文件才显示3d,请问有没有办法不用手动选择step文件的

楼主:
在网上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A:
这玩意有时生成的3D也有问题。在EXPERT勾选place 3D step via script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有时生成的3D也有问题。在EXPERT勾选place 3D step via script试下。

神医啊,选择之后就能自动匹配3d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有时生成的3D也有问题。在EXPERT勾选place 3D step via script试下。

老哥还有个问题,在expert里选择主体是黑色,管脚白色,为啥到allegro里就变成了都是银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还有个问题,在expert里选择主体是黑色,管脚白色,为啥到allegro里就变成了都是银色,

因为破解有问题,Version选项应该是AP214或者AP203,不应该是0或者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破解有问题,Version选项应该是AP214或者AP203,不应该是0或者1.

在老吴那里搞的破戒,老哥有没有完美的破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老吴那里搞的破戒,老哥有没有完美的破戒

    我目前发现只有2022.10和2023.11是完全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发现只有2022.10和2023.11是完全破解的

    23年10月是哪个版本,23.13吗?

网友(2024-09-19):
    footprint expert pro这个是17.4里带的吗?还是单独安装的?
    已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