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 HUB

楼主(2024-04-29):
如題:
請問版上有人做過RS232 HUB的設計嗎?
需求是做到1台主機接10台RS232設備。
希望能有具體的設計原理。
感謝再感謝。

网友A:
232是串行的,你只能用一主多从的设计方法。这个不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2是串行的,你只能用一主多从的设计方法。这个不好实现,

目前看到競品設計中有一個asic,但需求單不要asic。
找個腳位少帶Uart的mcu, 用10顆,再用i2c接起來,不曉得這想法是否可行,是否有人這樣玩過。
thx

网友:
USB to UART
https://www.wch-ic.com/products/categories/46.html?pid=1#data

PCI or PCIe to UART
https://www.wch-ic.com/products/category/2.html#data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看到競品設計中有一個asic,但需求單不要asic。
找個腳位少帶Uart的mcu, 用10顆,再用i2c接起來,不 ...

用FPGA,
内核用CPU,用Verilog语言写10个232的内核,就可以实现了
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CH438可以1扩8,一扩10的你可以在对应系列再找找。或者可以自己用单片机搭,用3片带4个UART的单片机,主单片机和两个从单片机,单片机之间用SPI连接,但是需要自己写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看到競品設計中有一個asic,但需求單不要asic。
找個腳位少帶Uart的mcu, 用10顆,再用i2c接起來,不 ...

    你这样不可行(或者不好实现),方案1:使用FPGA,方案2使用PCIE转URAT然后再转RS232(之前做过1转8的),方案3使用USB转URAT然后再转RS232(没做过)

网友C:
    WK2204, CH9434等,这些是我们用的. 不过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WK2204, CH9434等,这些是我们用的. 不过速度慢

感謝回复,子設備baudrate都是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不可行(或者不好实现),方案1:使用FPGA,方案2使用PCIE转URAT然后再转RS232(之前做过1转8的) ...

感謝回复。
我是參考ccTalk所發想的,
    沒有pcie。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