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orCAD 占大量内存 找原因

楼主(2024-04-29):
    不知道碰到什么设置了 ,OR CAD 老是出现这些内容,电脑会卡到断魂,内存大量被占用 ,求大神救人。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电脑配置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是事後存檔, 不準, 非卡的主因.

主要是看WINDOWS 的"工作管理員", 下的"效能", 看"CPU"用了幾%, 看" ...

    感觉不是电脑的问题哦  只有一份文档  会非常严重  ,很奇怪

网友(点评):
問題上面已經說明了, 可以看那個程式佔了什麼支援.

网友:
    从17.4开始,原理图capture环境里面也支持规则设置了(PCB--Constraint Manager),这个玩意貌似一旦打开就没法关闭了,至今找不到关闭的地方,除非导出到不支持这个功能的旧版本比如16.6,貌似可以关掉

网友B:
    把这个文件的DSN复制一份,其它文件删除了,再开看看

楼主(2024-06-04):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文件的DSN复制一份,其它文件删除了,再开看看

    试过了   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