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多个元件的几何中心如何选中?

楼主(2024-05-03):
本人小白,使用软件过程中发现allegro在对多个元器件一起操作时,没有一个自动选中多个元件组合起来的几何中心的选项。
移动多个元件时,需要userpick一个点,但自己选择的点容易出现偏差。
随想问一下软件有没有自带类似的功能或者skill,在我选中多个symbol移动时,能以多个symbol加起来的几何中心点为原点。

网友:
    确实很少有人用过,如果想模块对其,可以通过测量后再移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因為很少人使用(少人這樣對齊), 大都以多零件中選定單零件(基準點,中心點,零件腳...)為基準點.

    2.零件的是依那個層面為準當範圍計算呢??

3.依以上第2點, 依你自己的需求, 想計算的層面, 可寫SKILL, 取中心點.

4.這問題之前有"大師級"回過了. 好像也說明了指令, 我是沒去試拉.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3855

    感谢大佬指路

楼主:
自己写了一个skill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B:
    想不到这么用的场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不到这么用的场景呢

    我碰到的场景是,有四个不同的多元件的模块,想要让这四个模块按照板子的中心中心对称。

那我首先就得知道四个模块各自的中心点在哪,把他们排列成对称的,然后再找四个模块合起来的中心点,把它放到板子的中心。

其实倒是都能手动计算,只不过那样很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