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铺铜问题

楼主(2024-05-03):
在做铺铜的时候,第一个界面如下图1,然后更改焊盘和铜的连接方式,不管用,请帮忙看看怎么回事,谢谢。

图一

图一

楼主:
焊盘设置和铺出来的效果就是图片的样子。

网友A:
    动态铜和静态铜要区分下,你设置的是动态铜的属性,不清楚你铺的铜是否是动态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铜和静态铜要区分下,你设置的是动态铜的属性,不清楚你铺的铜是否是动态铜?

是动态铜皮。但是设置焊盘十字铺铜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許多設定會影響. 無法一一跟你核對, 只能告訴你最後一個. 不行就自己多看點基礎操作.

好了,多谢。

楼主(2025-09-12):


网友:
    如果确认是动态shape的情况下,查看pin的properties设置是否设置了覆盖焊盘的设置,还有就是这块shape有没有做覆盖焊盘的设置,是整个板子都是全部都一样,还是只有个别的shape效果不一样,还有shape修改属性后,记得updat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