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发的一款医疗设备被人抄了,程序被盗,损失惨重。现在市场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方...

楼主(2024-05-06):
我开发的一款医疗设备被人抄了,程序被盗,损失惨重。现在市场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来进行产品保护?" s8 D! ^5 @" s) B

网友:
可以试着引入安全芯片,https://www.nationstech.com/N32S/

网友:
兄弟,这医疗设备程序被盗版确实让人头疼。产品保护的话,你可以考虑使用LCS4110R加密芯片。现在市场上这种芯片挺火的,功能强大,保护效果也很好。

网友:
    加密芯片都有哪些类型?哪种最好用?

网友(点评):
很多很多,网上一大把

网友:
    加密芯片类型确实不少,但要说最好用的话,还是那种能运行程序的加密芯片。这种芯片能把程序分离出来,安全性更高。

网友:
    这加密芯片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这加密芯片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高级保镖。你把程序烧录进去,它就负责守护这个程序。程序运行时,它会读取和处理数据,确保程序安全执行

网友:
    听起来跟MCU有点像啊,安全性咋保证的?

网友:
虽然跟MCU有点像,但加密芯片的安全性更高。它的编程方式不公开,编好了也不能随便擦除。而且它作为被动芯片,不容易被技术手段破解。就算线路暴露了,也因为数据参数动态变化,难以分析出程序逻辑。

网友:
    这加密芯片还有其他功能吗?比如加密算法?

网友:
    当然有了,除了自定义算法,加密芯片还支持一些标准的加密算法,比如DES/3DES,让数据安全更有保障。

楼主:
    哪些品牌的加密芯片比较好?

网友:
    我个人比较推荐LCS4110R加密芯片,这是北京一家公司做的,性能稳定,安全性也相当高。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除了硬件加密,还有其他保护产品的方式吗?

网友:
当然有,软件加密、版权注册、专利保护都是可行的方案。具体选哪种,还得看你产品的特性和市场需求。

网友:
硬件加密咋防线路上的模拟追踪?

网友:
这加密芯片在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它运行时数据变化多,模拟追踪很难奏效。而且高级的加密芯片还有防篡改功能,能检测并防止非法修改

网友:
    好的,我考虑下这些建议。谢了!

网友:
    好的加密芯片还是有必要的,保护产品利益不受损失!

网友:
    国产加密芯片做得挺好了

网友:
    保存了,期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