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low drop output】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硬件人员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一种器件了,这是一种线性的降压型的电源管理芯片。 它的基本电路如图1所示,该电路由串联调整管VT、取样电阻R1和R2、比较放大器A组成。

楼主:
取样电压加在比较器A的同相输入端,与加在反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Uref相比较,两者的差值经放大器A放大后,控制串联调整管的压降,从而稳定输出电压。当输出电压Uout降低时,基准电压与取样电压的差值增加,比较放大器输出的驱动电流增加,串联调整管压降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升高。相反,若输出电压Uout超过所需要的设定值,比较放大器输出的前驱动电流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降低。供电过程中,输出电压校正连续进行,调整时间只受比较放大器和输出晶体管回路反应速度的限制。 应当说明,实际的线性稳压器还应当具有许多其它的功能,比如负载短路保护、过压关断、过热关断、反接保护等,而且串联调整管也可以采用MOSFET。 具体来说,LDO 都能干点啥事情呢? 1、降压稳压作用 在LDO 的安全输入范围之内,LDO 的输出变化是很小的。简单的说,就是输入变化很大,输出基本稳定。 2 电源的隔离,提升电源的PSRR LDO 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PSRR。这是一个电源电压噪声抑制系数。简单的说,输入电源上的纹波【很多情况下,不是系统需要的,或则是系统希望没有的】,经过LDO 以后,能够得到至少几十个dB 的抑制。在音频电路中,电源的217Hz的噪声,是个很令人头疼的事情。 3 滤波作用 这个跟上边说的比较类似,如果把电源看作也是信号的一种形式的话,直流信号是我们需要的。带有很多变换信号的电源信号,经过LDO 电路以后,无用的变换信号被过滤掉绝大部分;通过的,基本就是我们需要的直流信号为主了。 4 限幅比较器 输出稳定的削波,表征信号超过阈值了。 5 音质很好的Class A audioPA 【可能吗?】 有一类可以调整输出电压的LDO,FB是一个输出反馈管脚,一般情况下,Vfb 是个固定值。选择合适的R1\R2 就可以得到想要得到的Vout。 如果在FB 端,输入一个正弦信号【Vpp<Vfb】,输出Vout将是一个放大了的反相信号,哈哈,classA 的PA 实现了!
 B4 x4 o2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