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的作用和危害?

楼主(2024-05-06):
  什么是磁环
  1、磁环抑制信号原理
  磁环是一种由铁氧体材料制作而成的抗干扰电子元器件,它的作用是抑制高频干扰信号,因此它好比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允许低于截止频率的信号通过,对于高频率信号则是抑制吸收。其实它的抑制原理是由阻抗特性体现,如下图,不同磁环在不同的频率下有着不同的阻抗特性,随着频率增大,阻抗不断增大。
  2、干扰信号产生及危害
  只要是信号,或多或少都会掺杂着某些不必要的信号,要不然就没有所谓的滤波器等来滤掉多余的信号,对于很多电子产品,除了自身产生干扰信号之外还会来自外界例如其他设备、电网等干扰噪声,特别是频率越高,这种噪声越是容易辐射出去,这好比是天线效应,使得原有信号会接收来自其他信号的传输,给电子设备造成频闪、不开机、死机、其他各类异常现象等。对于有些线路会采取屏蔽线的方法使得其他信号不被干扰,但是在有些电路会采用加磁环方式,使得有用的信号很好的通过,对于没用的信号则是抑制消耗掉。
  磁环的安装方式
  磁环形状有很多种,有圆柱形、圆形、方型,它的颜色一般有黑色、棕色、绿色、黄色、白色等,不同的磁环有着不同的阻抗等特性,也应用于不同的场合,对于磁环,一般有以下几种安装方式:
  1、直接穿过线材绕圈固定
  直接穿过磁环并绕制几圈,这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一般会增加热塑套管来固定,磁环绕两到三圈;
  2、磁环套在线材上再进行注塑处理
  如果磁环是进行注塑处理的话,这货在那个磁环一般是圆柱型磁环或者各种环形、方型磁环等,这种磁环通常是直接穿在线材上,通过注塑处理,这种安装方式能够更好的固定磁环位置,同时还能把磁环更好的保护起来,这样磁环不容易碰碎。我们的笔记本电脑电源线就是采用这种绕制固定方式。因此,这种安装方式经常见于各种电源线、排线、数据线等。
  3、夹扣式扣紧
  采用夹扣式磁环是为简单方便的,安装方法比较灵活,特别是在 EMC 整改方面,只要磁环内径足够大,在磁环内外绕制几圈,然后扣上夹扣即可,而且可以灵活的多次使用,注意要扣紧,要不然会漏磁导致效果不好,即使是这样,相对于普通的磁环,它的损耗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