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designer 原理图位号编号问题

楼主(2024-05-07):
在用xpedition designer设计原理图的时候,用自动编号对顶层图进行编号后,下面block的原理图的位号不会被同步;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是小白,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同问同问

网友A:
    Block里面为什么要同步?你看的上面boards的,Block只是被调用,在被调用的Boards部门就会有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ock里面为什么要同步?你看的上面boards的,Block只是被调用,在被调用的Boards部门就会有编号

假如我想引用别的项目的原理图,怎么保证我board里的位号不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我想引用别的项目的原理图,怎么保证我board里的位号不变?

    设置成保留复制的位号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保留复制的位号不变

怎么操作?

网友(2024-08-05):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

    设置里有一个复制保留封装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