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中,对SPI进行参数化结构设计

楼主(2024-05-07):
今天给大侠带来FPGA设计中,对SPI进行参数化结构设计,话不多说,上货。

        为了避免每次SPI驱动重写,直接参数化,尽量一劳永逸。SPI master有啥用呢,你发现各种外围芯片的配置一般都是通过SPI配置的,只不过有三线和四线。SPI slave有什么用呢,当外部主机(cpu)要读取FPGA内部寄存器值,那就很有用了,FPGA寄存器就相当于RAM,cpu通过SPI寻址读写数据。代码仅供参考,勿做商业用途。

SPI salve

SPI salve支持功能:

     支持三线SPI或者四线SPI。通过define切换。

     支持指令长度、帧长自定义。

     工作时钟可自定义,大于SPI clk的2倍。

用户只需修改:

(1)几线SPI。

(2)单帧长度。

(3)指令长度。

(4)寄存器开辟。

注意:指令最高bit表示读写,低写高读,其余bit表示地址。指令接着为数据端,两者位宽之和即为SPI单帧长。

SPI master

spi master内部仅仅封装SPI驱动,写入值读出控制由上层控制,这部分逻辑很simple,不赘述。用户只需给入SPI帧及控制使能即可。

用户只需修改parameter参数:

(1)单帧长;

(2)指令长;

(3)数据长;

(4)工作时钟;

(5)SPI clk。

实现不使用状态机,采用线性序列计数法。

仿真如下所示:写入四个寄存器值,再读出。

仿真代码如下:

三线SPI:

四线SPI:

可以看到读写是一致的,验证通过。

网友:
程序写的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