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用的skill列表(无源文件)

楼主(2024-05-07):
1.对齐:器件,pin,孔等等
2.cut line/cline/shape
3.改变孔网络,替换过孔
4.网表比对,pcb比对
5.检查阻抗线宽,更改线宽
6.查找高亮pin和via
7.更改格点
8.丝印的自动旋转,居中,各类检查,导入导出
9.跨分割检查
10.导出Gerber文件,导出单个封装,导出dxf(带过孔)
11.导入中文,导入图片
12.单位换算
13.线变铜皮
14.90度拐角检查
15.无阻焊,无钢网检查
16.自动挖空差分过孔,背钻处理
17.安原理图页放置器件
18.10度角自动转换
19.换pin功能
20.17版本降16版本
21.根据bus总线,自动创建等长规则
22.镜像各种属性及器件模块
23.方形电容变八角(用于塞到BGA下面)
24.走线一键居中
25.快速切换层
26.复用其他板子规则,如demo板

拥有以上skill,特别实用,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由于公司限制,无法上传及外发,大家按需去搜寻吧)

网友A:
很不错,有目录了就有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有目录了就有方向了

网友B:
    如果有文件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文件就更好了

    可以按需去搜索,很多在这个版块里面都有的

网友C:
    挺全的了,厉害

网友D:
    很好用的skill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全的了,厉害

    去寻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用的skill列表

    谢谢,当然还有很多,我只是把我认为最实用的列上面了。

网友E:
    提供目录有什么用,来干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供目录有什么用,来干货才行

    不是说了,没法上传...如果想用其中某些,大多数都是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