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问题请教

楼主(2024-05-08):
想咨询一下关于PCIe的问题  板子已经回来实测  想让帮忙分析下我们的PCIE部分电路呢,我们实测PCIE 2.0 X8跑不起来,X2模式可以。

网友:
    看不见图,你把图截图上传一下。

网友:
    看看clock是否同源,host端是否配置的X2或者X4向下兼容?查查pcie的rxd和txd有咩有接错  看看释放pcie——rst的时间

网友:
    什么都没有怎么分析;之前遇到过自己的a卡在智威的主板上PCIE无法识别,使用lspci命令系统大概率卡死,最后发现是主板有个差分对的定义和自己的a卡定义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