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shape voids

楼主(2024-05-09):
請問各位大大
在執行shape 避開 cline 時
    設定為shape to cline 為 5mm
但是不論是靜態銅或動態銅,執行後,量測結果為5.01 or 5.02
會出現0.01 or 0.02 的誤差,想知道要如何解決
    還是哪邊要設定

謝謝

网友A:
    改成mm4个小数,或者mil单位,精度会更高,偏差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mm4个小数,或者mil单位,精度会更高,偏差更小

    mil 單位為 2位數
    就會有0.02mil的誤差
    在不變更單位小數點後2位的情形下
    不知有何解決方法
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mil 單位為 2位數
就會有0.02mil的誤差
    在不變更單位小數點後2位的情形下

mil单位确实有0.01-0.02mil的误差,不知道哪里导致的,我觉得这么小的距离没必要纠结。本身板厂在制板过程中对铜箔和走线都会有补偿和蚀刻的动作,最终精度也不能完全保证你设计的值。生产完的偏差可能会更大一些

网友B:
    照圖片方式設定看看

楼主(2024-06-11):
引用 网友B:
照圖片方式設定看看

謝謝 ~~ 後續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