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一驱多 布局 疑问

楼主(2024-05-09):
各位大牛们,当SPI一驱动多的时候,是要走菊花链,所以串阻应该放置在哪里呢?
如下图所示,信号为SPI的CLK,IC1为主设备,IC2-4为从设备;
是 R1靠近IC2,R2靠近IC3吗?

网友A:
spi速率这么低也可以忽略的。说下一般的设计要求:串阻放到发送端。如果是双向信号,放中间。

真沒幽默感,開一下玩笑就翻臉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速率这么低也可以忽略的。说下一般的设计要求:串阻放到发送端。如果是双向信号,放中间。

SPI 走线比较长,不加串阻 上升沿比较抖,EMC会有问题

网友:
Altium 的建議

网友(点评):
同意狗哥的,因为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点评):
哪里误人子弟了啊。这个图不就是我说的,串阻放到发送端吗?

网友(点评):
翻脸不至于,幽默感缺失少。我还以为真的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速率这么低也可以忽略的。说下一般的设计要求:串阻放到发送端。如果是双向信号,放中间。

嬰飛靈Infineon)的講法!

I2C Communication
In the case of a I2C single Master – single Slave configuration, a series resistor is recommended to be placed close to the Master device. For all other configurations, series resistors are placed close to each of the Master / Slave device connected to the bus. Refer to the (I2C Bus Specification user guide) to choose the right value for series resistors and corresponding pull-up resistors.

SPI Communication
In the case of SPI communication, for the Master device, place the series resistors near the Master In Slave Out (MISO) pin. For the Slave device, place the series resistor near the Master Out Slave In (MOSI) pin.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擦,spi要求居然是串阻放到接收端。涨姿势了

网友:
同意狗哥的,因为我也是这样做的。

你不回帖,我沒辦法賄絡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速率这么低也可以忽略的。说下一般的设计要求:串阻放到发送端。如果是双向信号,放中间。

哥的觀念並沒有錯,大部分的人說應該發射端嬰飛靈Infineon)的講法僅提供參考。

至於可傳送和接收資料的雙向訊號線,小小弟之前讀到的文檔,是建議兩端都放。

盡信書不如無書啦!我想,實務經驗應該是比較重要。

网友(点评):
spi,iic这种信号,只要不是在双面板上作死瞎搞。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就算是双面板,出问题的基本也是时钟信号。

网友:
    spi,iic这种信号,只要不是在双面板上作死瞎搞。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就算是双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