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原理图问题讨论

楼主(2024-05-09):
请教:orcad层次原理图时,多次调用同一模块,模块里的器件位号为R1,C1等,连续调用多次以后,位号都是重复的,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在“Annotate”窗口中,选择将元件编号重置为“?”的选项。这会将所选模块中的所有位号都替换为问号,为重新编号做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nnotate”窗口中,选择将元件编号重置为“?”的选项。这会将所选模块中的所有位号都替换为问号,为重 ...

    在画图的时候,用块调用都是重复的,然后搞完再自动编号,只能这样是吗,能不能在调用的时候就自动编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大廠會重新命名, 二種方式. 1.依PCB位置. 2.依線路圖位置.

可以在画图的时候,使用模块调用的时候,子模块的直接重新编号呢?比如某一次调用模块的位号改为1R1,1C1。而另一次调用模块的位号改为2R1,2C1.

网友(2024-12-12):
    在模块原理图里的器件属性里修改,occurrence里可以把同一个器件位号添加三个位号,比如模块复用三次同一个器R位号R1 R2 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