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小白请教一下TDR问题

楼主(2024-05-10):
    • 安装的sigrity是2023版本的,用powerSI提取S参数后,选择将S参数转化为TDR,出现了如图警告,大佬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啊?
    • 另外我看网上仿TDR都是用speed2000组件,里面有个TDR mode选项,2023版本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TDR mode?是有什么隐藏入口吗还是直接取消了?

    屏幕截图 2024-05-10

网友:
    我公司用的都是speed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