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显示走线过流能力

楼主(2024-05-10):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AD里面单击某个走线会显示走线的过流能力,对应的温升在哪里设置?谢谢!

网友:
    AD还有这个功能,我也想学一下

楼主:
    软件默认的20度,应该是改不了

网友:
    这个功能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A:
    AD 没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没有这功能

    23之后的版本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3之后的版本是有的,

    明白!谢谢你指导。
24版,真的有这个功能。

网友(2024-08-18):
    yqm
    好强大的软件,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B:
    可以设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么?

不可以,默认的Δt 20℃

网友:
    经查默认是:2 OZ  , 30°

网友:
    这个功能很好,很强大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铜皮厚度也是关系到承受的电流大小,怎么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铜皮厚度也是关系到承受的电流大小,怎么来设置

    层叠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