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17.4 中文转码问题

楼主(2024-05-10):
请教一下各位,allegro skill在使用 infile去读一个含有中文字符的文本文件时,cadence 16.6时是可以正确读进来的,但到了17版本,读进来就是乱码,read读取还提示illegal character,不知有谁碰到过吗?
另外,17.4现在用以下代码:axlUIPrompt("Code:",sprintf(nil,"%L",axlUIPrompt("Please Input Chinese:"))) ,比如输陶瓷电容,结果会是乱码
不知各位什么解啊?

网友A:
    问题一,读取进去应该没问题,只是打印的时候有问题。可以用%L %s多个格式打印看看。
    问题二,可以用其他工具转换,别用打印工具转换。比如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990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读取进去应该没问题,只是打印的时候有问题。可以用%L %s多个格式打印看看。
    问题二,可以用其他 ...

    我是想将这个数据存在Attachment中,通过infile读进来后,17.4用sprintf列印成字符,存在Attachment中就会报非法字符,16.6是正常;打印用的就是%L %s ,还有别的简便的转换字符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读取进去应该没问题,只是打印的时候有问题。可以用%L %s多个格式打印看看。
    问题二,可以用其他 ...

    特别点赞你的转码程序,让我打开了新思路,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