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SystemSI 17.4 仿真眼图

楼主(2024-05-11):
    各位大师,请问一下,Sigrity SystemSI 17.4 仿真眼图,怎么添加误码率眼图测量信号眼开高和宽

网友:
    在Sigrity SystemSI中进行眼图仿真通常涉及以下步骤:

1建立模型:首先,你需要在Sigrity SystemSI中建立你的系统模型。这可能包括你的电路图、器件模型、连接器等。
    2设置仿真参数:根据你的需求设置仿真参数,如比特率、比特数、仿真时间等。
3运行仿真:使用Sigrity SystemSI运行仿真。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具体取决于你的模型复杂性和仿真参数。
    4查看眼图:仿真完成后,你可以在Sigrity SystemSI的结果查看器中查看眼图。眼图通常会显示在一个二维图上,其中水平轴代表时间(或比特位置),垂直轴代表电压或幅度。
5分析眼图:观察眼图的开口大小、抖动、噪声等特性,以评估你的数字信号质量。开口越大,信号质量通常越好。
6优化设计:根据眼图的分析结果,你可能需要调整你的设计参数(如驱动器的输出幅度、上升/下降时间、连接器的选择等)以改善信号质量。

网友:
    标题栏mask里添加

网友:
    这个眼图有什么用

网友A:
    你这个LPDDR4是咋仿真的,最近我也在仿LPDDR4,看你信号的命名应该是用的8G的内存有32根DQ数据线,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学习沟通

楼主(2024-06-11):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LPDDR4是咋仿真的,最近我也在仿LPDDR4,看你信号的命名应该是用的8G的内存有32根DQ数据线,有兴趣的 ...

LPddr4的双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LPddr4的双通道

请问您是用System si 还是用speedEM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是用System si 还是用speedEM仿的?

    SystemSI

网友(2025-01-13):
    得选择通道仿真才能查看误码率眼图

网友(2025-07-18):
    Sigrity是自带S-y-s-t-e-m-S-I吗?还是需要另外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