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解决CLK串扰最好方法

楼主(2024-05-11):
各位大佬,解决CLK信号串扰最好的方法是?

什麼東西的 Clock?
克拉克電平加大,換它干擾別人!^_^
你看到什麼樣的干擾?被什麼東西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大距离

距离,等长,都试了,效果,不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等长,都试了,效果,不理想.

有连接器? 很多时候串扰都是连接器引入的,因为连接器一不注意 不能包地

网友:
    没图没真相的

    敘述沒邏輯比較嚴重!>_<|||

网友:
    先要找到串扰的来源才能想到解决办法

网友:
    改正弦波,干扰是单调的,高频率的使用低摆幅.  保证阻抗连续, 屏蔽良好

网友(点评):
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2024-07-22):
    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