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prep automatic

楼主(2024-05-11):
    我只想要把 C20P10A28 的VIA (除了这个大的via,板内还有比C20P10A28小的通孔和盲孔)自动运行testprep automatic后
想让C20P10A28 的VIA 变为 testviac20p10a30_bot  / testviac20p10a30_top  的TP VIA

但是自动运行以后,连小的通孔和盲孔都会加上probe,这是我哪里设定错误吗?

网友:
    改的过孔要是不多,就手动改

网友A:
    min pad size 設定20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 pad size 設定20 試試

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