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把器件放在内层

楼主(2024-05-11):
    allegro中刚柔板的金手指需要从内层出线,怎么把金手指封装放在内层?放在内层后金手指的开窗文件和钢网文件怎么输出?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A:
    设置好软板区域,你把元件移到软板区它就自动变成对应内层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软板区域,你把元件移到软板区它就自动变成对应内层上了

软板区域怎么设啊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刚开始还以为是埋容埋阻来解决呢

网友:
    金手指封装直接放在内层即可啊

网友B:
    看图上的这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上的这个器件

金手指放在内层的步骤有吗,是真不会操作,还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用AD软件做过类似的项目,具体操作是将金手指放在走线对应的内层上,然后附上加工工艺说明,在工艺说明中详细说明柔性板对应硬板的那几层,明确金手指位置即可,工厂会根据你的工艺说明加工金手指。Gerber正常出就行

网友:
    Cadence官方有刚柔混合板的指导教程,里面涉及的相关操作挺多的,简单来说就是创建不同的叠层结构,用于设计中的不同区域,比如柔性区域设置为2层铜皮,刚性区域设置为4层铜皮,此时器件就可以放置在只有两层铜皮的柔性区域表面,或者放置在4层铜皮的刚性区域表面。
具体操作参考以下文档:
    Allegro/OrCAD Rigid Flex Design Creation Best Practices
文档中刚柔混合板示意图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软板区域,你把元件移到软板区它就自动变成对应内层上了

怎么设这个软板区域呢?

网友:
    allegro有一个文件专门讲埋入的,可以找下

网友:
    是不是把封装中的焊盘做到对应层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让板厂制作的时候直接 把金手指  放在你想要的层,然后上面的层都切掉就可以直接漏出金手指了

网友C(2024-06-26):
    还是没明白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明白怎么搞

    可以看下这篇文章

网友:
    焊盘放到内层,金手指就到内层了

网友:
    没做过同求大神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