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绕等长问题请教

楼主(2024-05-13):
    我是从allegropads的,请教各位大佬:pads绕等长有没有像allegro那样直接拉的啊?目前我看到的教程都是手工绕(差分和等长组都是手工绕),另外PADS是不是不能创建差分对等长组?我设置了差分对的等长,就没办法设置组间等长,例如PCIE,差分对肯定是需要设置等长的,组间公司要求也要等长(我记得应该是有2ns的容差,但公司要求50mil的等长),
    最后各位有无PADS视频/书籍教程推荐?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有呀,设置好,shift+A直接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呀,设置好,shift+A直接拉

SHIFT+A不好用啊,而且差分等长的时候SHIFT+A的效果没法看

网友B:
    建议用ALLEGRO拉好线,转成PADS

网友C:
    差分组 可以设置成匹配长度的网络组。我也是小白,楼主可以试试行不行。

网友:
    放弃吧,pads都被卖掉了

网友:
    PADS可以设置Pin to Pin的等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组 可以设置成匹配长度的网络组。我也是小白,楼主可以试试行不行。

您好,不行啊。我设置了TX1的差分等长5mil,然后这对差分就不能和其他组的TX设置等长;或者设置了与其他组等长50mil,差分对就没法设置等长了。公司的人都是手工绕等长的,不像allegro可以直接拉,只要显示是绿的就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ALLEGRO拉好线,转成PADS

不行,公司不让,只能手动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不行啊。我设置了TX1的差分等长5mil,然后这对差分就不能和其他组的TX设置等长;或者设置了与其他 ...

肯定可以 你不会而已,要去router里面设置,组内可以设置,单个差分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SHIFT+A不好用啊,而且差分等长的时候SHIFT+A的效果没法看

    你没掌握技巧,蛇行想要什么效果都可以实现,波浪线的那种好像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 你不会而已,要去router里面设置,组内可以设置,单个差分也可以

    组可以设置,单差分也可以,几对差分设置不行。方便录个视频吗或者网上有无教程推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掌握技巧,蛇行想要什么效果都可以实现,波浪线的那种好像是不可以

    对就要图片左边这种(右边那种公司觉得耦合度不行),我找了好多教程都是手动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就要图片左边这种(右边那种公司觉得耦合度不行),我找了好多教程都是手动绕的

    pads  只能手动绕,除非写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pads  只能手动绕,除非写脚本

    请问是宏吗?您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组可以设置,单差分也可以,几对差分设置不行。方便录个视频吗或者网上有无教程推一个,谢谢

几对差分的时候要选NET,如果选NET不可以,可能有些已经设置了等长规则的删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对差分的时候要选NET,如果选NET不可以,可能有些已经设置了等长规则的删掉试试

您好,选择的就是net。我也尝试过线绕组等长,然后把组匹配长度网络规则删掉,再单独设置差分长度规则,再绕差分等长,只是这样有点麻烦,光30多对设置差分就很麻烦了(或者pads也可以自动创建差分,只是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动绕吧

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F:
    设置好差分,用Router,按F3 ,2条同时拉,等距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好差分,用Router,按F3 ,2条同时拉,等距等长

    你好,可能我没讲明白。

    1、是差分对组之间的等长,不是差分对的等长

2、差分对之间的等长是否可以绕成如图白框效果?(手动一点点修太费事),目前我找了几家培训机构都只教手动或者黄框效果。

    差分对绕等长方式

    差分对绕等长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宏吗?您方便分享一下吗?

我也想要呢

网友F:
    设定等长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定等长参数即可

您好,您这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G:
    PADS没有自动波浪线调整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PADS没有自动波浪线调整功能

好的,谢谢您。再问问PADS有创建差分对组等长吗?(差分等长和差分对组等长规则同时存在)